[求助] 射频PCB板的问题

楼主(2016-10-15):
本人射频方向研一  对射频电路感兴趣  用学一下画PCB的软件么  如果学的话用什么软件 谢谢各位大神 !!

网友:
一般是ADS画原理图,再导入到allegro画PCB。

网友:
Cadence  原理图和PCB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有allegro这个软件么  能分享给我么

网友(2016-11-22):
推荐cadence和ADS

网友:
直接用AUTOCAD画就可以了

网友(2017-02-08):
純粹畫PCB 用protel就可以了

网友:
纯射频电路板,高频一般都用CAD画,CAD精度高。或者用一般的PROTEL就够用

网友(2017-04-27):
你听说过HFSS吗?

网友:
画完怎么样验证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