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计算dBfs

楼主(2016-10-16):
在数字域中,假设量化位宽为16bit,在一路信号和两个支路信号(IQ)情况下,如何计算数字域功率dBFS呢?

网友(2017-02-18):
不是记得很清楚了。如果IQ两路位宽都是16bit,数据格式就是Q15,也就是小数点接在MSB后面。最高位符号位,紧跟着就是小数位了。

网友(2025-07-08):
一路信号的情况:10*log10(mean(data^2) / 2^30)
二路信号的情况:10*log10(mean(dataI^2 + dataQ^2) / 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