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LM已经安装好了,但是Hspice还是不能跑

楼主(2016-10-16):
求指点,怎么解决

网友:
應該是你的license有問題,或者環境變數沒有設定好
我的2014.2015.2016 license都是同一個
license開頭是
SERVER 主機名 網卡號 27000
DAEMON snpslmd
環境變數
LM_LICENSE_FILE 27000@主機名
你LM看起來可以帶起來,那應該不是license
看看你的環境變數是否寫錯,
27000@HOSTNAME (注意是寫主機名稱不是寫license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