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偏置电路结构

楼主(2016-10-16):
请问这是什么结构,,他的工作原理是怎样?

网友:
这不是负载二极管的接法么

网友:
cascode,上面的是low vth nmos,阈值0.4v左右。下面是0.7v阈值的普通nmos

网友:
这是一个共源共栅偏置吧,只不过我们常见的共源共栅偏置上面还要串联一个电阻,只要你的过驱动电压设计合适,二者都差不多

网友:
下面的管子会被压到线性区,相当于接入一个电阻做负反馈。用作电流镜的话,效果会比单管的好一些。

网友(2018-03-07):
相当于接入一个电阻做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