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xRC 运行命令中-Hier 和-flatten的区别

楼主(2016-10-16):
请问:
1.在用命令跑xRC的时候会用到命令calibre -lvs -hier -spi rule_file file_path/file_name.sp
是否还可以用calibre -lvs -flatten -spi rule_file file_path/file_name.sp进行寄生电容的抽取? -hier和-flatten的区别是什么?(清楚的话请详解)
2.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的,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这两个命令语句运行后生成出来的.pxi文件两个相同节点寄生参数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跑出来进行对比后有些差不多,有些有比较大的区别。但这两个语句生成出来的.sp文件是相同的,没想明白原因。

网友:
建议你去看xrc user 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是已经看过xrc user manual的,这个文件里面介绍的命令确实没有flatten的,只有hier的。但是我用flatten也可以跑,但是跑出来的寄生参数有些跟hier的不一样,所以不清楚这两种提寄生的时候分别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latten run的比较准确
   Hierarchical run的比较快

网友B(2020-09-11):
flatten - 將intance 從底層到上層炸開就是變成只有一層,但下層metal text 會浮到上層導致short
hier - 階層式run

网友(2022-10-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是已经看过xrc user manual的,这个文件里面介绍的命令确实没有flatten的, ...

请问一下 xrc uesr manual  在哪里打开呢

网友:
在安装路径下find . -name "*pdf" -print 就可以找到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B:
flatten - 將intance 從底層到上層炸開就是變成只有一層,但下層metal text 會浮到上層導致short
hier - 階 ...

如果有short不就有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