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升压设计求助,1.2V升到1.4V

楼主(2016-10-16):
小弟在设计电路时遇到需要把电源电压抬高的需求,电源电压1.2V,想抬高到1.4V,输出电压尽量平稳。输出电流的要求不高,15uA就行。

想过是不是要用charge-pump,小弟新手,科普了一早上电荷泵设计,但看到的都是把电源电压成倍倍增的结构,没找到像我这样的小幅升压的。

自己也想过先把1.2V分一下再把得到的电压倍增,但是感觉这样太麻烦了,耗电又有点大。

想求问高手们这该怎么实现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结构呢。

我是想用在LDO设计里的,想把前级EA的供电电压提高个200mV,好在低电流负载下更好的关断pass管。

还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
不清楚怎么升好。。不过供电电压提升200mV对电路有不良影响的吧?

网友:
这个升压比例是7/6,是可以用switched-capacitor DC DC converter (charge pump也是一种开关电容式的DC DC converter),但是可能需要好几个capacitor,不过你的电流很小,capacitor也可用很小的size。你可以看看伯克利的Seeman的博士论文,你可以使用Ladder结构。不过由于负载的存在导致有输出电压不可能是理想的1.4V,所以你可以使用一个5/4的switched-capacitor DC DC converter,理想输出时1.5V,加上负载之后可能就是1.4V了。当然这个输出跟你的时钟频率有关。

网友:
时钟注意设计成non-overlapping的,不然有可能会存在capacitor之间的电荷回流,降低效率。

楼主:
   谢谢回复,我又仔细看了看,简单地仿了一下,好像是可行的。
只是有些担心,不知这样给前级EA供电的话,charge pump的输出会不会比较稳定,不知对整体LDO的PSR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regulation电路的话,可能是会出现电压不稳的现象。如果EA需要较大的电流,这个charge pump的输出电压肯定会降的。如果你不想给这个charge pump加regulation,你可以通过提高时钟频率来解决,或者增大capacitor的电容值,让输出电压更高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