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8051XC2的OCDS调试接口

楼主(2016-10-16):
正在做R8051的JTAG调试器

硬件接口是基于JTAG的,控制寄存器主要是基于NEXUS标准。
对XDATA和PROGEAM空间的ACCESS还算简洁,但对core内部资源的访问还要通过51core本身运行指令

另外,标准jtag需要4个PORT也比较占用芯片pad,如果改成2pin接口就方便了

楼主:
要访问Nexus寄存器,先通过jtag的IR送入NEXUS ENABLE指令,就可访问Nexus寄存器了

楼主(2016-11-29):
打算做一个Bridge把4线JTAG转成2线的,4个pin对8bit MCU来说太宝贵了

楼主:
R8051XC2的JTAG调试,从架构上看很像最初设计时没考虑调试模块,后来根据市场需求后加的
JTAG-OCDS对IP core资源的访问,几乎只有一个ACC寄存器,对所有的内部资源的访问都要先使用调试指令把数据先mov到ACC寄存器,然后读出。写入亦是如此。
对core外部总线是可以直接访问,bus上有master选择逻辑,所以对xdata的访问比idata的访问速度更快

虽然很多资源访问,需要间接完成,消耗时间,但对原IP的改动很小。其他无调试功能的core增加调试模块时,可参考他的做法,最大程度维持原IP的完整性。

楼主(2017-12-08):
上个月刚完成S8051XC3的OCDS支持,XC3终于抛弃了XC1和XC2一直使用的Nexus了,访问效率更高

这个IP的原公司Evatronix被Cadence收购,原Evatronix的合作伙伴Cast独立做了S8051XC3
Cadence收了Evatronix之后,又出了一个简化的T8051的IP
感觉他们的关系好乱的样子

网友(2019-11-06):
没有软核;P;P

网友(2020-03-17):
引用 楼主:
要访问Nexus寄存器,先通过jtag的IR送入NEXUS ENABLE指令,就可访问Nexus寄存器了

器有这个调试器卖吗?想买来用

网友A(2020-12-21):
引用 楼主:
上个月刚完成S8051XC3的OCDS支持,XC3终于抛弃了XC1和XC2一直使用的Nexus了,访问效率更高

这个IP的原公司 ...

请问R8051XC2-B可以用ulink2调试吗?

楼主(2021-01-30):
我们做了一个通用的R8051XC2的仿真器,没做eFlash适配,适合在RAM中跑程序
在flash中跑程序的,需要针对客户的interface做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R8051XC2-B可以用ulink2调试吗?

不能用ULINK2,可以用我的mLink调试

网友A(2021-03-15):
mlink是你自己开发的调试器?

网友(2021-11-10):
引用 网友A:
mlink是你自己开发的调试器?

请问你们最终用什么调试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ULINK2,可以用我的mLink调试

你这个mlink稳定吗?在什么地方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ULINK2,可以用我的mLink调试

jlink能用吗?

楼主:
jlink不行,调试协议不同,只是物理层都是jtag

网友(2022-09-19):
兄弟,你这个JTAG是咋么下载程序到R8051的ROM中的,我看OCDS没有直接写入到ROM的接口,劳烦指点一下

楼主(2023-05-23):
OCDS没设计写入ROM的接口
原生IP只能通过PMW的方式写,但此时要求用的是RAM,也有人用RAM接口接Flash但擦除又是问题

网友(2023-11-23):
需要8051的仿真器,有资源的联系我哈,qq:825519995

楼主(2024-02-29):
eFlash的多路复用,做了3路,cpu,iap,icp
cpu的prog信号是给PMW用的,但并不适用于flash,只用于FPGA仿真阶段的用RAM仿真的Flash
iap是映射到用户SFR地址空间的几个寄存器,分别对应地址,数据,读写控制,ack信号拉0能阻止用户程序的执行,读写flash完成后继续执行。
现在实现了通过jtag控制IAP SFR寄存器,对flash读写擦,完成用户程序下载,优点是不破坏现有结果,缺点是速度慢

icp接口,可以接到调试模块,实现flash的擦写读,但这个没继续做,因为jtag脚位多,更倾向于单线接口
在单线接口上,把IAP和ICP都实现了,都可以用于Keil中的调试。
XC2自带的单线是Manchester编码,解码+时钟同步繁,改了个比较简洁的单线协议,增加一些通讯协商机制,提高调试灵活性
而且XC2自带的调试断点功能过于强大,以至于Keil软件只支持一小部分,也给它简化了只保留Keil支持的部分。

楼主:
这是做的单线接口,这三个信号连到顶层合并成一个PAD
icp接口,连到flash的icp上。flash多路器上,优先级以次是icp,iap,cpu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不能用ULINK2,可以用我的mLink调试

你好,这个mLink可以找你买一个吗

楼主:
已把整个项目在FPGA上跑起来了吗?还是已Tapeout?
另外,有没有做eFlash IAP实现?有的话,可以不对RTL修改,就可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