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有论文介绍这种结构的LDO吗?

楼主(2016-10-16):
(图片)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结构,随便搜索都可以了解,学习的

网友:
class AB +power stage, cascode miller compensation

网友:
它基本上是一个两级放大器。 第一级是一级电流镜放大器(一个主导极和稳定)。 后面是A类输出级。
如何AB类?

网友:
多的很,建议搜一下高精度多阈值输出,就有这种结构

网友:
two stage + inderectly feedback (optimized miller).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最简单的常见

网友:
  symmetric ota +cascode ??

pm1~pm3 ~ m1~m4 m8 m6 => symmetric ota
pm4 power mos driver ,
r1,r2 feedback res .
cc compensation Cap

不过compensation cap 选 m8 m6中间原因为何?
  找到类似 compensation  但是 还是 不同

Figure 24.37 A cascode OTA circuit with common-source output buffer (an op-amp).
Note the inverting and noninverting terminals are swapped from Fig. 24.3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接高频的psr会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推挽输出。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我不想辩论和不尊重。 P-ch MN4输出为公共源极输出,因此为A类。只有输出负载和检测电阻拉电流,无内部上拉机制。 MN1至MN6单级放大器,单极响应。
请再次检查。

网友:
该结构PSR的高频性能好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PM4是调整管,我说的是EA。   M1-M6 是双级放大器,M3和M4为二极管接法负载,M6和PM2构成推挽。

网友:
回复 网友B: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376页图8.3-1。如果你认为Allen也错了那我无话可说。
   年轻人说话不要那么冲,弄的好像谁都要和你吵架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说两个不同的东西。有一个误会。

比较器输出是推挽式的,因为它是基本的差分到单端转换,具有sink和source功能。没有问题。你是对的。

LDO输出为A类,它是电路的输出。该LDO被分类为A类电路。这就是我在我的职位(我的解释显示)。我正在争论MN4是源跟随者,因此LDO输出是类A.原始海报也询问关于总体LDO,至少我的理解。

在不是稳定参考而是变化参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具有推挽输出的LDO。像信封跟踪。

谢谢你的时间和努力我打算帮助,但它发生刚好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B:

   You can use English here, which makes more sense than google translated Chine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3# said "class ab + power stage", not "power stage is class ab", the "class ab" is describing EA, please clearify  it. What I said  that is push-pull output, is the same meaning as 3#.   Besides, this EA is an two-stage amplifier. The push-pull structrue is the second stag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想到我随意说的一句引起了误解,并且还带来了争吵。首先声明一下我说的意思确实是如你所说,至于不赞同的我也不做过多解释。

网友D(2020-11-04):
楼主找到什么资料是这种结构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什么资料是这种结构的么?

没有找到具体的,找到一些相关的,也没深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什么资料是这种结构的么?

与附件里的运放结构有点相似

网友(2025-05-14):
这个结构还是比较基本的,EA是二级运放,对称式推挽OTA,LDO使用cascode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