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写的DAC的tran仿真结果随着仿真时间的长短变化??

楼主(2016-10-17):
大家好: 我用verilog-a写了一个理想的DAC,但是每次当tran仿真设置的时间不一样的时候,其得到的仿真结果差异较大,这是我代码的问题吗?当仿真时间设置得越长,DAC相邻两个状态的转换时间就越长,最后DAC的转换就会出现错误。大家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想,理想嘛,结果应该差不多得,其实这里的上升,下降延时不可能是0的,所以你可以写个1ps或者1fs,试试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ahdlLib里面都有现成的,在这基础上改改BIT就可以了  你试试跟你写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确实是trise和tfall不能设为0,我纠结好久,谢谢你

网友(2018-11-26):
回复 网友B:

    请问ahdlLib的路径是什么,我在ic51里没找到这个库,谢谢

网友(2023-06-01):
感谢,解决了好几天困扰的问题。

网友(2023-10-17):
帮助很大,很快解决了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