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b 250M Pipeline ADC 第一级结果很差,求指导

楼主(2016-10-17):
本人在校学生,菜鸟一枚。在实验室做一款14b 250M PipelineADC,第一级前仿结果很差,tt下第一级下不带噪声ENOB只有11.58bit,带噪声ENOB11.04bit,HD3很高。一直怀疑是bootstrap开关的问题,当把bootstrap开关换成理想开关后,第一级tt下不带噪声ENOB有14.5bit,但实际上单仿bootstrap开关tt下ENOB有14.93bit。另外给第一级输入斜坡信号,输出如图所示,上下高度不一样高,有offset。求问大神,第一级结果为何那么差?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输入斜坡信号,输出上下高度不一样高,且有offset?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神。真心诚意求解答~以下四个图分别是第一级仿真结果,第一级输入斜坡信号和相应输出,bootstrap开关仿真原理图以及结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同问

网友:
看不懂,膜拜大神

楼主:
大神,你们在哪里。。。

网友:
Three artifacts in a sample-and-hold: droop, hold-mode feedthrough, and pedestal step

从这三方面看看。

网友:
单独仿真bootstrap开关和实际采样电路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不在实际电路中仿真采样之后电容极板上的信号的SFDR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sample的时序有问题?

网友:
沒細看您的電路,不過建議check一下bootstrap電路的輸出是否有settle到您要的準位?

网友:
14b 250M。这个,很难做吧?

网友:
你的SFDR太小,对信噪比影响很大,应该是非线性很大,尝试将输入信号幅度降低或者提高运放的输出摆幅来提高,信号幅度降低虽然在理论上提高了量化噪声,降低了信噪比,但是对线性度影响很大,应当折中。

网友:
这个能作出来贞德是大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发现是复位相位复位没有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电路复位相位没有完全复位。现在ff,tt下带噪声都有12bit,但ss下就很差,只有9bit,ss下噪底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较难,而且经验不足没什么指导很困难

网友:
哎,小白呀, 说得就是俺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抛弃SS的。

网友(2016-12-07):
你用了几级的结构呀?现在这个AD是进入了layout阶段了么?

网友:
Does you think about the capacitor matching of the  first stage need accurecy to 1/2^14=0.006%
How to resolve the capacitor matching Question?
the simulation can not see this effect,
but in real measurement, the DNL/INL will see this capacitor effec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着重研究pipeline ADC的第一级,电路是搭建出来了,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去分析第一级的性能,比如你图中的这个第一级的频谱分析是如何来做的呀?第一级的输出有sub ADC的逻辑输出和MDAC的余差输出,怎么用这个输出来分析第一级的频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