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保护电路

楼主(2016-10-17):
我是一个新手,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一下做好的ESD的版图,看了很多资料不怎么理解

网友:
版图大概就是增加管子的源漏的面积,漏端加上SAB层用来增加漏端的寄生电阻。不同工艺在具体的尺寸上有所不同看工艺厂给的文档中一般有详细说明以及具体的尺寸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design rule  上应该有ESD mos 的版图

网友:
看不如做,自己去实现个ESD mos管,然后run drc 就能更好的理解ESD结构

网友:
你要是DesignRule上的ESD Rule看不懂,给你看实例也不一定能看懂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