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bjt管Vbe取值只能取0.7吗

楼主(2016-10-17):
rt,如果vbe取值650m,电流在2ua;700m,电流在10ua;如果做低功耗,这个vbe必须减小,有没有特殊要考量的地方?

网友:
Vbe这个事吧,你得这样看,三极管本身可以做到很大的基准,0.6V到1.2V都没问题,功耗这个事其实可以当个副作用来理解,三极管面积越大(管子越多),它能够达到的电压值就越高,线性度就越好,但是功耗会增加,所以想做低功耗,就加大支路上的电阻来限制,电阻是可以把电流减小的,不过代价就是牺牲版图面积了,模拟电路总是要折衷的,肯定要有所牺牲,这个你得慢慢体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