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版图中单独一层金属的GDS,比如只导出金属1的GDS

楼主(2016-10-17):
求助大神,怎么在版图中只导出一层金属,比如我只需要metal1,我导出的GDS就只有metal1.  有这类的插件没有? 或者skill 怎么编写啊?

网友:
用map文件或者calibredrv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ap 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操作哇?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map文件你可以先导出一个gds,在他的summary file(pipo.sum)文件里面看最后面Statistics of layers那一段,如果你只要导出metal1的话,只要复制Metal1的这一行,从Cadence Layer到Stream Datatype,共四个数据,作为map文件, 导出gds的时候选择show options,选择layers,load map file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简单的方法就是用calibredrv打开你的gds,找到你要的那一层,把剩下的全删了就好了

网友:
求助大神,怎么在版图中只导出一层金属,比如我只需要metal1,我导出的GDS就只有metal1.  有这类的插件没有? 或者skill 怎么编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stream out的时候填mapping文件。这个文件里只有你需要的层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看看我最后这个回答,其实是一样的。
   http://bbs.eetop.cn/thread-617152-1-1.html

网友(2017-04-09):
不会啊 ,不懂

网友(2017-06-23):
问一下楼主知不知道怎么只导出某一根net

网友:
map file方便

网友(2020-12-15):
修改map文件,文件中只保留需要导出的layer即可。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导出GDS是没找shou optins选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