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交流仿真PM问题

楼主(2016-10-17):
这个LDO调了好久,输出一直是振,想问下高手们有没有办法解决,

EA是用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buffer是采用的一种动态偏置结构,参考的Mohammad的一片论文的,《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论文附在了附件中。

其中介绍的buffer结构如下图,只不过我把Q20换成了个mos管。反馈电容如上图中的Cc。

buffer 的参数我是这样选的,用的是TSMC65工艺

下图是增益和相位

很是不明白相移曲线上的尖峰该怎么去掉,我在放着别的结构的时候也遇到了这种相移曲线上有小尖的情况,很是苦恼,希望有做过的高手能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下图是我单独仿真Buffer级的增益和相位曲线,实在搞不懂这个改怎么调,或者出现了这种相位改怎么弄。。。。
我也尝试过根据论文中的输出极点的位置调节M24的gm,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上面的帖子里论文好像没传上去,再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N1点断环仿AC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仿真从Buffer输入到EA输出的增益和相位吗?可是我仿出来怪怪的。

这种动态偏置的Buffer结构真的好头疼,之前调了一个Mora书上的动态偏置的buffer结构,相移曲线也有这种上翘的现象,同样不知道怎么解决。。。。。。还请懂这块的高手多多指教!!!!谢

下图是那个Mora的动态偏置buffer结构,相移曲线也是有上翘的情况。

网友(2017-04-28):
补偿没做好吧……

网友(2018-08-24):
兄弟,可以把论文上传一下吗?很想看看

网友(2024-01-11):
怎么看不到论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