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仿真结果偏高,是设置原因吗?

楼主(2016-10-18):
这是一个已经量产的480M环形振荡器的PNoise仿真设置和结果。可以看到Pnoise在1KHz处大于0,整体上PNoise很高,这个合理吗?

Pss设置

Pss设置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

网友:
建议harmonics尽量放多一些,sideband一般也要多。

输出那边,negative node要设置成vo-

最好是用HB方针验证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