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_Delta Modulator加实际时钟后噪底抬高

楼主(2016-10-18):
理想时钟

理想时钟

实际晶振时钟

实际晶振时钟

第一张图是用spectrue中的理想时钟,hspice仿真,并用matlab计算得到的SNR;
第二张图是用晶振产生的时钟替换掉理想时钟,hspice仿真,并用matlab计算得到的SNR。
其他条件一样(稍微变了下采样频率和信号带宽,但过采样率没变,SDM内部电路也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噪底抬高那么多???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神过来传道授业!急!

网友:
建议看看实际时钟和理想时钟的差别,,同时你的信号采样是理想的采样吗。。还是用你产生的时钟采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想时钟和实际时钟的差别主要就是jitter,实际时钟会有jitter。后面的那张图对应的时钟是实际晶振产生的,采样时钟fs用的就是实际时钟!

网友(2023-08-1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可以不可以教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