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locking块中的一个断言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10-18):
在uvm提供的一个例子中,apb_if中的clocking块中,如下所示:interface apb_if();//(input bit pclk,input bit rst);

   wire        pclk;
   wire [31:0] paddr;
   wire        psel;
   wire        penable;
   wire        pwrite;
   wire [31:0] prdata;
   wire [31:0] pwdata;
   wire        rst;

   logic        status;

   clocking mck @(posedge pclk);
      output #2 paddr, psel, penable, pwrite, pwdata ;
      input #2 prdata, rst ;

      sequence at_posedge;
         1;
      endsequence : at_posedge
   endclocking: mck

上面sequence块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因翠丝听,同问

楼主:
学习贴自顶一个

网友:
关键是这个sequence用在哪个property里了?

网友(2016-12-20):
我也遇到了这个东西,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请问楼主现在知道了不?麻烦说一下。

网友:
想问前面还有代码么?怀疑是个asser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做example时,发现的这个问题。暂时不清楚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只有sequence,没有property和asser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感觉怪怪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也没见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