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怎么进行网表之间的对比

楼主(2016-10-18):
我想进行修改前的网表和修改后的网表进行形式验证,检查下有没有错误。第一次用formality,看到Reference中的Read Design File中的选项只有verilog , sverilog,vhdl,db和ddc,但我的网表单元目录下只有.dm .tag和.oa后缀的文件,难道是需要进行转换???小白,还没搞懂怎么弄,求教啦!!!!

网友:
你是模拟的还是用verilog写的数字模块? FM只能验证数字模块,一般你用verilog写的,就用verilog选项
你的网表文件是怎么得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