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金属做probe test要画多大?

楼主(2016-10-18):
如题,看见别人的芯片中顶层金属有很多方框,确认每个方框都和一个信号连接在一起,估计是做probe用的。尺寸3um*6um,这个尺寸有要求么?我问台湾宜特,他们说要10um*10um,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都是10X10吧,太小可能和探针的接触就不好了。别忘开passivation

网友:
test pad的尺寸是和test probe尺寸对应的,宜硕只能搞10x10说明宜硕的探针直径大约是10x10,这种尺寸的探针我以前买过,大于150美刀。已经不便宜了,如果你要更小的探针那就会更贵、随之配套的探针台也更贵。
所以小尺寸的有,但是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