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

楼主(2016-10-18):
电路使用OrCAD Capture for Windows设计版图使用Cadence Layout设计

现在需要使用Calibre对网表和layout做LVS,请问生成的网(.cir)要如何修改?

网友:
用文字編輯器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要在cir中添加哪些内容,如何添加才能和版图中的器件相对应

网友:
看不懂 你的問題 cir 通常
ORCAD 通常 是 PCB layout 在用
IC layout 用的通常是 H-SPICE 格式的網表

网友:
Po 一小段 上來看看
通常 MOS 是
MP1 D G S B P  W=0.72u L=0.18u M=1
MN1 D G S B N W=0.36u L=0.18u M=1
應該和你產生的格式 不太一樣

网友:
导出SPI格式的网表,应该可以做。有点记不得了,好像是SP格式。

网友:
你的schematic很大么?
在cadence下载画一个schematic生成一下网表不就行啦么?
建议你cadence下做,ORCAD 出来的用hsipce放出阿里的性能可能很好,但到cadence上就不一定好是饱和了。
我想你要的应该是器件约束文件吧,向你上边要,可以选TT、FF的那个。

网友(2017-09-11):
直接在virtuoso里将网表改成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