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DS仿真软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0-18):
初学。安装了Advanced Design System。启动软件时有下面的选项:

Qu:
1.不知道选哪个,有什么区别吗?
2.看到别人安装的这些选项前面都有蓝色三角形标志,这个却没有,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后续使用?
在台式机上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的是笔记本,win10,AMD主板。
3.ADS和CST的license Manager会不会相互影响啊?发现ADS的license Manager 诊断license的时候竟然把CST的license也检查了。。。———————————————————————————————————————————————————————————————
An:
3.
foxman_1在下面的帖子里说了ADS和CST的亲密关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71722&page=28&authorid=824534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0168&page=20&authorid=824534

概括一下就是:

CST使用的加密技术同ADS、empro..所以两者无法在同一时间运行。想要顺利运行ADS,必须确认CST2014、CST2015的license manager是被关闭的,否则ADS的执行会出现error;但是在运行CST2014或是2015时,只要有打开CST的license manager,则不会受ADS2015的影响。

可以把CST lincese manager改成"手动"运行,就是不让它自动运行。可以是在“计算机管理”中更改如下:

######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简单的例子,自己仿真一下试试看,按理说,ADS和CST不会相互影响。

楼主:
Q4:
其中,滤波器参数具体设置为:

滤波器阶数设定为N=4的话,仿真会出现警告:

Warning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TRAN analysis `SP1'.
    Z1 of Chebyshev filter `BPF1.CMP1' is constrained to 36.890531 ohms.
             (even order restriction)

设定为N=3,没有警告,仿真曲线也改变了:

这个警告想表达什么?

网友(2024-04-15):
Hi everyone
Does anyone have access to " ADS Knowledge Center "?
I need loadpull examples for power amplifier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