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功耗分析时,clock buffer fanout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是怎样的

楼主(2016-10-18):
本人在做一个case的rtl级和gate级别的功耗分析,结果是rtl比gate小的多,rtl用的工具是powerartist,  gate级用ptpx,在做rtl级的时候用的是系统默认的脚本,clock buffer fanout 的root,branch,leaf 分别是20,20,100。请问这样的设置是合理的吗?昨天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三个值改成12,10,8,功耗值一下就提高了30%,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up,难道没有做功耗的坛友?

网友:
clock buffer 的fanout分别是20,20,100?你这个设置也太离谱了吧?哪个系统设置?最近在用PowerArtist这个工具做功耗分析和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powerartist,这个是工具包里的default 值,算出来的功耗和PT相差甚远,所以才来求助,你一般设置的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Root/branch/leaf的clock cell和fanout值不是随便设置的,得根据PR后的网表中实际clock buffer的fanout来设置,与工艺和频率及设计应用相关,可以咨询后端工程师得到一个大概值。
  如果对PowerArtist这个歌工具的应用感兴趣,可以私下再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VX: 13149237693

网友(2017-05-18):
回复 网友A:

请问,sdc里面的时钟同步异步对power有影响吗?即,同一个rtl通过sdc里面同步异步的设置对power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