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方波转换为直流,可以用低通滤波么?

楼主(2016-10-18):
方波转换为直流,可以用如图低通滤波么,R、C的值怎么确定呢?

最佳答案

网友:
方波佔空比變化會使得DC voltage改變喔。
這樣做DC voltage上頭會載有ripple voltage,看你可以容忍多大的ripple,
如果你可以容忍1/10方波振幅的ripple voltage,first order估算RC=10/(2*pi*freq)

楼主:
佔空比和DC voltage是什么关系啊?RC=10/(2*pi*freq)是如何估算的啊?

网友:
V2*佔空比=DC voltage
如果你可以容忍1/10方波振幅的ripple voltage,first order估算RC=10/(2*pi*freq)
如果你可以容忍1/20方波振幅的ripple voltage,first order估算RC=20/(2*pi*freq)
如果你可以容忍1/100方波振幅的ripple voltage,first order估算RC=100/(2*pi*freq)

楼主:
V2*佔空比=DC voltage
如果你可以容忍1/10方波振幅的ripple voltage,first order估算RC=10/(2*pi*freq)
...
引用 网友A:

多谢~
我是想说:为什么V2*佔空比=DC voltage?
1/10方波振幅的ripple voltage:first order估算RC=10/(2*pi*freq) 是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
方波佔空比變化會使得DC voltage改變喔。
這樣做DC voltage上頭會載有ripple voltage,看你可以容忍多大的 ...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个问题   之前仿真遇到的  25%占空比的方波经过电容耦合到一个反向放大器的输入端之后  方波仍然保持原来的占空比和峰峰值但是它的整体电平抬升了,低电平不低了,导致经过反相器之后的信号不是正常的GND到VDD的信号  如果占空比是50%就没有这个问题  原因是啥?

网友:
1. 你學電子學的,動個腦算一下吧。
2. 原因同上,不同佔空比會有不同的DC成分在反向放大器的输入端,導致你看到的現象。

楼主:
1. 你學電子學的,動個腦算一下吧。
2. 原因同上,不同佔空比會有不同的DC成分在反向放大器的输入端,導致 ...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算啊~有没有什么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