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锁定问题。

楼主(2016-10-18):
各位路过的大神,我在做压控振荡器工作频率950M分频比为847左右的PLL,环路锁定时间过长。(电荷泵充电时间过长,15us前无明显充电趋势),怎样才能缩短锁定时间?非常感谢啦!

网友:
增大环路带宽

网友:
增加还路带宽,将初始频率设为接近目标频率,提高参考时钟,部分模块用行为级模型代替。

楼主:
环路带宽已增加为60k,参考频率为1M,锁定时间还是无明显改善。。。。何解?

网友:
有这个需求还是只是仿真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仿真,找不到环路带宽和锁定时间的关系。请问锁定时间的和哪些因素相关?目前频率转换精度也未达到要求,

网友:
上电先做calibration, 计算一下你的Kvco, 然后把vco控制电压通过DAC直接设置在你需要的电压附近。可以加快锁定。

但是如果你的分频数改变的话,你的pll稳定过程,是由于环路带块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环路带宽越大,锁定时间越短?反之亦然?但大的带宽必将引入大的带内噪声,请问这些如何考虑?谢谢!

网友:
   60k的环路带宽锁定时间怎么也得个几十us吧...

网友:
你1M的参考钟要出950M的振荡频率,这样的系统速度做不快的。首先还是提高输入时钟,然后带宽就能够向上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考时钟输入只限定1M,输出为高频信号,是RF收发中的频综部分。只是不确定环路带宽的最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