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测试

楼主(2016-10-18):
想请问下,PLL输出时钟经过分频器后得到的时钟的抖动,与PLL输出时钟抖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谢谢

网友:
long term jitter 是一致的,

网友:
对于TIE jitter来说,PLL 高频时钟和分频后的低频时钟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按照时间轴展开,低频clk edge是又高频clk固定间隔抽样得到的,
那么低频clk的TIE jitter等于高频clk phase noise积分到一个比较低的频率,
这个差别就是TIE jitter的高频分量,通常来说都非常小(对噪底部分的积分)
还有一个差别源于分频器引入的jitter,如果用高频clk做同步,只引入一级d触发器,噪声也可忽略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趣

网友(2019-11-18):
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