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AK電流

楼主(2016-10-18):
请问各位先进,想请问一下,我有一个DRIVER POWER MOS,再做短路测试,然后瞬间短路会有一个大的PEAK电流后,电路才会反应尽电流limitle,但将POWER升高后,一开始 PEAK好像就把POWER MOS烧毁,请问我要如何估算PEAK电流相对于POWER MOS的关系??因为PEAK时间是瞬间大约us所以应该是跟电流密度无关吧??

网友:
foundry會提供MOS 的安全工作區SOA,你的MOS燒掉應該是Id電流乘以VDS電壓=總功耗,落到SOA區之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SOA全名是什么,然后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只要算发生PEAK电流到稳态current limit的功耗就好吗?也就是说 Ipeak*Ron*Tiprak?

网友:
安全工作區
Ipeak電流乘以VDS電壓=總功耗 必須落在安全工作區以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MC 没SOA 资讯,要如何得到此资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台積製程沒提供SOA 的資訊要如何得到此資訊?

网友:
那就得自立自強try-and-error
設計得保守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