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异常退出原因

楼主(2016-10-19):
hi:   小菜鸟有个问题求助一下,VCS在进行UVM环境仿真的时候会随机发生异常退出,详见图片上的异常退出信息

问题图

问题图

请查看求助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线等

网友:
回复 2# y-carlos 你是做了什么改动导致的这个错误,如果是做了什么改动,才导致的这个错误,那你发出来,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随机的话,有可能是你的随机机制收敛性不好,一但遇到情况差,就消耗大量内存,从而崩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多谢 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我再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是因为约束项太多,并且约束项之间又有很多关联,梳理了一下前后依赖关系并简化约束项解决的

网友:
先跑一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也有类似问题就只能嘿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