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18B20 1602显示为-127

楼主(2016-10-19):
自己在Arduino Uno 板上测试是可以正常显示温度数据,并且可以控制继电器开启,但是自己后来焊了一个328P最小系统装上传感器后,1602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显示的温度是-127(DS18B20已经接了4.7K上拉电阻,供电为5V)昨天遇到的这个问题,还没想出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寻求各位大神的帮助,今晚回去再检查一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后面在Arduino板子上测试时,发现把DS18B20的GND悬空就会显示-127,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有可能我焊接的板子要把单片机的GND和电源芯片的GND隔离开,目前是单片机的GND和LM317电源芯片的GND是共地的,就会出现显示-127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焊的

自己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