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出现个错误,Specified primary。。。帮帮忙

楼主(2016-10-19):
如题,DRC出现这个错误Re: Calibre DRC error: Specified primary cell XXX is not located within the input layout database,该怎么修改呢,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选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rc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意思是在你做DRC的这个layout里面没有叫“XXX”的这个cell。

网友:
应该做出gds有问题,可以试试直接stream out gds 看看,如果有map记得加map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们 解决了,原来是cell name的名称里面,下划线_ 用成了横杠-。

网友(2017-05-25):
刚遇到,学习了

网友(2019-05-22):
谢谢楼主提醒,我是cell命名的时候用了“+”,DRC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改成下划线就解决了。

网友C(2020-05-14):
我做drc的时候,cell name用的是下划线_ 但是还是出错了

后来发现,不能有“.” ,把小数点删掉就不会有那个错了

网友(2020-09-28):
cell 名字不能带小数点

网友(2021-01-21):
感谢楼主提出的问题,同样是加了-

网友:
cell name最好不要带特殊字符,比如#¥@等等,就是数字键上边那一溜。

网友(2021-05-06):
好贴,我的cell有个  .  也是报这个错 删掉之后解决了

网友(2021-10-25):
之前试过,忘了。这次又折腾了一会

网友(2021-12-09):
谢谢楼主,cellname不能有小数点

网友(2022-03-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感谢,已解决

网友(2022-11-03):
感谢,很有用

网友(2023-07-19):
引用 网友C:
我做drc的时候,cell name用的是下划线_ 但是还是出错了

后来发现,不能有“.” ,把小数点删掉就不会有那 ...

感谢感谢,我也是,解决了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C:
我做drc的时候,cell name用的是下划线_ 但是还是出错了

后来发现,不能有“.” ,把小数点删掉就不会有那 ...

妙啊,谢谢前辈!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C:
我做drc的时候,cell name用的是下划线_ 但是还是出错了

后来发现,不能有“.” ,把小数点删掉就不会有那 ...

确实不能带小数点,已解决,感谢

网友(2024-04-01):
cell name有个1.2V,应该是小数点问题,去掉小数点就没error了。

网友(2024-07-15):
我的cell命名带+号也是这个错,看来只能用下划线

网友(2024-10-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刚才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感谢你提供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