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信号从一个register出来经过组合逻辑后又返回到同一个register,何解?

楼主(2016-10-19):
我在修timing的时候发现,有些timing path的startpoint和endpoint是同一个register,中间只是经过了一个组合逻辑cell。从后端角度看有的奇怪,请问前端写code有时会这样做吗,为什么?

网友:
这种情况在前端设计会经常出现。自反馈。

网友:
多了解下RTL code,这很正常

网友:
计数器结构都是这样啦。最典型的就是二分频电路咯,DFF的Q输出经过invertor再接回D端。

网友(2018-04-15):
静态时序分析时,一条路径的startpoint有两种:
(1)这个instance的input port;
(2)每个register的时钟端;
endpoint有两种:
(1)这个instance的output port;
(2)每个register的数据端;
你说的无非就是一个register的时钟端到自己的数据端构成的路径。

网友:
这种结构很常用啊  反馈

网友(2018-06-26):
这个相当于Start Point和End point 的clk相位差为0,分析方法跟两个寄存器之间是一样的,只不过两个寄存器的CK 点存在Skew的。

网友:
这个很常见,timer就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