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LL中电荷泵的非线性对小数噪声的噪声折叠的原理

楼主(2016-10-1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PLL中的电荷泵的非线性对sigma delta调制器的小数噪声的噪声折叠的机理是什么样的?用比较简单直观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多谢啦

网友:
RAZAVI RF微电子第二版有详细讲解

网友:
我记得一个很经典直观的解释是这样的:假设有序列x(n)=(-1)^n,它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对它进行现行转换,频率分量不变;而如果进行非线性转换,如x(n)^2,得到的结果就是1,直接变成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明白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非线性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