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dk045 V4.0

楼主(2016-10-19):
是否有大神有cadence的練習pdk GPDK045 v4.0或更新的版本???

网友(2020-09-26):
请问你有了吗?

网友:
gpdk045 目前我知道的应该至少是v6.0 版本了, 不过网上找不到。。。。

网友A:
从INNOVUS201扒下来的,有lef和timming lib。非常不完整,但比较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INNOVUS201扒下来的,有lef和timming lib。非常不完整,但比较新

well done!!! :handshake

不过这个只是gsclib , 哈哈。。而且只有.lib 和 lef

网友:
从LIBERATE201扒的spice,应该没有多大用

网友:
这个里面只有spice model是有用的, 不过看版本之前的版本也差不多。。。
innovus里面应该把不出来pdk, 最多是 RAK/lab里面的library (gsclib045)
少侠继续努力!!!
反正我是到处扒, 也就是扒出个gpdk045_v6_0的版本号。。。

网友:
从PLL WORKSHOP里面翻出来的, 不全。
另外里面还有gsclib045/giolib045,  但都是OA/FE。。。

网友(2021-10-04):
谁扒下5.0的gscLi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