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tank 电容可调 这个电容阵列怎么做?

楼主(2016-10-19):
现在需要transmitter中MIXER后的一个RFVGA,这个RFVGA的负载是一个LC tank,由于它驱动的下一级寄生电容并不明确,需要把LC tank中的C做成可变电容,以便可以调整谐振频率的偏移,我的问题是这个可变电容阵列一般怎么实现的?实在查不到任何相关的资料,想看一下别人是如何实现的,自己想的法子总是觉得有问题。

网友:
不用怕,大膽的實現你的想法。
這地方LC tank的Q很低,對電容精準度沒那麼敏感。重點在於,怎麼實現片上電容自動校準中心頻,這就是各家的機密了。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  看来经验丰富哈
我们可以不谈论机密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确实很小白

我原来以为调谐振频率是每个chip test的时候手动确认的  按照你的意思  谐振频率的调整在业界应该是像上电校准一样自动完成的?

网友(2017-03-27):
mass production当然是自动calibration啦。其实最简单的办法,你只要想办法发一个tone,然后用一个peak detector在输出端采样就好了
这种capbank一点也不神秘啦,你看看基本上vco里都有capbank的

感谢大神回复  看来经验丰富哈
我们可以不谈论机密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确实很小白

我原来以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这段时间的研究之后我已经不像提问题时那样乃义务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