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SAR的ADC中比较器的失调消除电容问题

楼主(2016-10-19):
最近在做一个12bit的SAR结构的ADC,其中高速比较器采用的是4级运放加一级latch的结构,四级运放中间每级都有用于失调校准的电容,每级有单独的共模电压偏置。现在没法确定这些电容的值。从目前仿真的情况来看,电容会影响后级运放的输入。不知道这中间有什么诀窍没有。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搜一下IOS和OOS相关的论文,研究下就懂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推荐两篇么,谢谢

网友B:
1.运放输入端寄生电容和失调校准电容一起会分压。
2. 失调校准电容>>寄生电容(10倍以上),否则多个分数相乘会极大的减小输出值。
如果分压比值0.5,那么四级之后,会降为理想值的0.0625倍。

网友(2017-12-04):
一个SAR的ADC中比较器的失调消除电容问题

网友(2020-10-10):
引用 网友B:
1.运放输入端寄生电容和失调校准电容一起会分压。
2. 失调校准电容>>寄生电容(10倍以上),否则多个分数相 ...

有论文吗?

网友(2020-11-17):
引用 网友B:
1.运放输入端寄生电容和失调校准电容一起会分压。
2. 失调校准电容>>寄生电容(10倍以上),否则多个分数相 ...

C1 C2 ~ Cn 电容除 noise外, 考虑点为合 , 可设计到多小??

网友(2021-01-06):
有资料吗?大神分享一下

网友C(2021-08-03):
引用 网友B:
1.运放输入端寄生电容和失调校准电容一起会分压。
2. 失调校准电容>>寄生电容(10倍以上),否则多个分数相 ...

请问为什么oos的增益要小一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oos的增益要小一点呢

增益太大了会导致增益与失调的乘积让放大器的输出饱和。拉扎维第13章,图13.28.

网友:
两级~三级最为折中  4级 速度反而会慢

网友(2022-06-23):
引用 网友D:
增益太大了会导致增益与失调的乘积让放大器的输出饱和。拉扎维第13章,图13.28.
...

拉扎维真是什么都讲了,惭愧,回去补知识

网友(2023-02-10):
SAR ADC比较器失调电容

网友(2025-05-16):
想问一下,对SAR ADC比较器的失调消除,预放大器都是静态放大器吗?有对动态预放大器做失调消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