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set_input_delay -max 和 set_input_dela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0-19):
求助DC综合  set_input_delay  -max  和  set_input_delay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大神吗

网友:
你可以运用如下方法:
    运用dc_shell指令,打开运行DC,
    再man set_input_delay,便可以知道定义和区别。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给你详细解答一下:
通常,我们运用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max 0.5 find (port, “mode”)(设定该时钟的最大延时)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min 0.1 find (port, “mode”)(设定该时钟的最小延时)
                       对时钟的输入延时进行约束,即是说约束input_delay在范围内满足设计要求,而不是单一
                       运用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0.5进行约束(把输入延时定义到一个点上是不切合大多
                       数实际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恍然大悟,谢谢大神
既授人以渔,又授人以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理解了?
max:最大迟延分析时的迟延值
min:最小迟延分析时的迟延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了,能为你解疑和交流,是我的荣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举例:setup 用-max,看hold用-m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可能一开始我的解释不够全面,很抱歉!   就拿我通常所做的设计来讲,数   据与时钟的时序关系,通常指数模接口之间的信号,
   举例:比如我所做设计的数据,以及相关时钟分别为:CLK_ANA,DAT_ANA;而且模拟
    导入foundry的stdcell下仿真得出CLK_ANA与DAT_ANA在ss下延时为0.6(最大延时,用于setup
    约束),ff下延时为0.2(最小延,用于hold约束),那么我们通常设置为:
              set_input_delay -max 0.7 –clock CLK_ANA  -clock_fall [list DAT_ANA]
              set_input_delay -min  0.1 –clock CLK_ANA  -clock_fall [list DAT_ANA]
  (通常,我们为了设计时序更好,我们会设置约束比实际时序关系稍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设计值比实际紧俏
这里stdcell 的最大延时是0.6,最小延时是0.2(这应该是实际要求值)
那为什么我们在写约束的时候min 为0.1 Max为0.7,这不比实际要求宽松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样理解:我们的仿真结果为:min:0.2 ;max:0.6 ;是指我这个设计的输入时钟和数据之间延时范围为0.2~0.6;   即是说:数字内部电路必须在外部数据与时钟延迟在0.2~0.6范围内都要正常工作;
   同理,我们约束参数为: min:0.1 ;max:0.7 ;
   即是说:我们设置该参数是希望在外部时钟与数据之间的延迟在0.1~0.7范围内时数字电路都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