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es加密算法I/O口控制

楼主(2016-10-19):
Verilog的aes算法(128bit,占用388I/O口而板子310)由于板子限制,需要减少占用I/O的数量。各位大神求教给啊。。

网友:
并行送数据,而且一拍进去啊
That's crazy

网友:
可以在外面包一层wrapper, 静态配置的信号如key可以加一个寄存器配置接口, 128bit datain和dataout可以多拍进/出以减少IO位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本人小白还要再麻烦一下。我看了一下数据输入输出,确实如楼上所说并行输入,一拍进入。由于我初学,能不能给说一下多拍进出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用个顶层模块封装起来,例如输入接口32bit,内部做个数据拼接,接收四个节拍32bit拼为128送入AES模块

网友(2017-05-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例如:128bit为enc_data     设计输入数据data_in  32bit位宽    输入使能data_en   1bit位宽

   第一拍data_in为enc_data[31:0]
第二拍data_in为enc_data[63:32]
.......
第四排data_in为enc_data[12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