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AC建模问题

楼主(2016-10-19):
我在做DAC建模的时候,做动态性能评估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理论上SFDR应该是随输入频率下降的曲线,但是通过我的模型仿真得到的SFDR是在1/4,采样频率下最低,是一个U型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请大神赐教!

楼主:
做FFT的时候是每个台阶采一个稳定点,加入的非理想因数有幅度误差和线性时序误差还有随机时序误差!

网友(2021-07-07):
引用 楼主:
做FFT的时候是每个台阶采一个稳定点,加入的非理想因数有幅度误差和线性时序误差还有随机时序误差! ...

你好。请问在建模中,怎么加入时序误差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