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k join里面为啥不能与while(1)空循环?

楼主(2016-10-19):
fork join里面为啥不能与while(1)空循环?
fork
     while(1)begin
       @(negedge top.ecl.crc_check_finish);
       `uvm_info(get_type_name(),$sformatf("negedge top.ecl.crc_check_finish coming"),UVM_LOW);
     end
     while(1)begin
       @write_send_over;
       write_send_over_flag=1'b1;
       `uvm_info(get_type_name(),$sformatf("write_send_over has come"),UVM_LOW);
     end
     while(1) begin

     end

join
第三个是空循环电话,其他两个while循环体内的也无法执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执行吧,只是空循环会在一个时间点上就死循环,仿真时间都不能前进了吧。。。前面的语句自然无法等到想等的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