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自己做stdcell,再用encounter pr的流程吗

楼主(2016-10-19):
有人知道自己做stdcell,再用encounter pr的流程吗?用virtuoso做stdcell要输出哪些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PR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比如 tech lef、std cell lef、lib文件、GDS、Verilog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stdcell lib里的延时信息是通过hspice仿真得到吗?做lib,lef有工具还是手工编写?

网友:
lib通过siliconsmart得到,要转成db用lc_shell,lef通过abstract 得到,手动编写基本不太可能吧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全定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端全定制设计是指在设计初期最先按照设计需求设计出的物理单元库,物理单元库由标准单元库、IP库及满足特殊需求的定制部件单元等组成。该物理库为后续后端半制定设计提供物理实现基础。   后端半定制设计是指使用布局布线工具并基于后端全定制阶段完成的标准单元库及IP库并根据前端设计完成整个芯片的组装与实现,这个过程又称为数字后端设计(自动布局布线-APR)。
   我只是一个朴实的搬运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和楼主说的一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