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验证错误排除

楼主(2016-10-19):
如图的错误该怎么处理呢,还请指正~

网友:
DIFF 的局部density  不够啊

网友:
Diff的density 问题是否可以排除,你可以联系一下FAB厂。
如果要改,这个是density 局部小于25%,可以填充一些Diff dummy fillers。

网友:
关于密度的一般情况都没有处理的,到后期集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