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启动出现问题,求各位大神解疑

楼主(2016-10-19):
recompiling module POR

gcc  -pipe -m32 -O -I/home/EDA/tools/VCS2009/include   -c -o rmapats.o rmapats.c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melf_i386 -m32  5NrI_d.o 5NrIB_d.o VGLf_1_d.o rmapats_mop.o rmapats.o SIM_l.o   /home/EDA/tools/VCS2009/linux/lib/libvirsim.a /home/EDA/tools/VCS2009/linux/lib/librterrorinf.so /home/EDA/tools/VCS2009/linux/lib/libsnpsmalloc.so     /home/EDA/tools/VCS2009/linux/lib/libvcsnew.so     /home/EDA/tools/VCS2009/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home/EDA/tools/VCS2009/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c -lm -lpthread -ldl

/usr/bin/ld: crt1.o: No such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078 seconds to compile + .047 seconds to elab + .117 seconds to link

网友:
VCS工具已经报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不存在:/usr/bin/ld: crt1.o: No such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首先确认导入文件是否真的存在!

网友:
gcc的问题,缺少文件,试试重新安装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