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参数确认

楼主(2016-10-20):
Hi,大家好,我现在学current steering DAC ,有两个工艺参数不太清楚?

我在文献中得知一般Aβ 大概为2%um, AVT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smic0.18的mismatch report 文件

如图所示,是否AVT就是4.07mv.um呢?

请指教???

网友:
是的, 拟合直线的斜率就是Avt

楼主:
从工艺厂上给的mismatch report中只有Ath的值,没有Aβ的值,很多文献中写的是2%,我在一些文献中看到的是1.14%,不知道这个这个参数在哪个文献中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我们现在用的是45nm的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nm 这种高大上工艺都有mismatch report.  模型里都有mism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比较下有beta失配和没有beta失配情况下的offset,其实大头还是在Vth失配上,beta的大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