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B AC 仿真phase margin的区别

楼主(2016-10-20):
各位在仿真稳定性的时候,譬如LDO,OPAMP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AC STB仿真下来的区别?
一般两者的区别都是在高频段有细微的差别,尤其是有高频零点(》UGF)存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0-11-05):
顶一下,我也有类似问题想请教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都是接成闭环仿真STB,会遇到初始相位为-180°的情形,各位见过没有

网友B(2022-01-12):
求stb仿真后,求取PM,GM的计算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stb仿真后,求取PM,GM的计算式

如图片所示

网友:
AC 仿真的时候一般是接成开环的吧,或者用大的电容或者电感去断开DC通路,stb是结成闭环的形式,我觉得stb更准一些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都是接成闭环仿真STB,会遇到初始相位为-180°的情形,各位见过没有 ...

±180°开始就是电路是接成的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