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chipscope打不开

楼主(2016-10-20):
ISE14.7插入chipscope后双击.cdc后显示ERROR:ChipScope: Project contains no ILA units. Set up ICON and ILA units before proceeding.
ERROR:ChipScope: Double-click the chip_debug.cdc icon in the sources window to edit and fix the CDC project.
ERROR: Chipscope Inserter (Setup Mode) launch failed.
ERROR: Chipscope Inserter (Setup Mode) launch failed.

用的win10系统,这怎么弄啊求大神解惑!!!!!!!!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己顶顶顶!!!!!!!

楼主:
怎么还没人啊,来人帮帮忙啊

网友:
你要先打开cdc文件,然后对ILA和CON进行配置,配置完成后才能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cdc文件打不开啊,打开的时候就报错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那就删了重新建一个试试吧,没遇到过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