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画一块k7 的板子可行吗? 速度不高

楼主(2016-10-20):
想画一块4~6层的k7160t的板子,速度不高主时钟50mhz,不超过100mhz。
引出的管脚也不多,主要外围就是  mobile   sdr sdram ,flash等。

网友:
速度不高没必要用K7 吧,K7 的速度大概是300M以上的应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楼主:
就用来验证cortex-m0的soc 系统。

网友:
确实没必要用K7

楼主:
知道没必要用k7,但是喜欢用vivado,我关注的是k7 的pcb问题,不关注价格。

网友:
K7用个资源少的就行了呗,反正你速率也不高,做出来和sp6没两样。。

网友(2020-10-12):
可以的,256MHz 的模拟信号采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