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48问题

楼主(2016-10-20):
谢谢各位了,
DSP48E1 #(
    .USE_DPORT ( "FALSE" ),
    .ADREG ( 0 ),
    .AREG ( 0 ),
    .ACASCREG ( 0 ),
    .BREG ( 0 ),
    .BCASCREG ( 0 ),
    .CREG ( 0 ),
    .MREG ( 0 ),
    .PREG ( 0 ),
    .CARRYINREG ( 0 ),
    .OPMODEREG ( 0 ),
    .ALUMODEREG ( 0 ),
    .CARRYINSELREG ( 0 ),
    .INMODEREG ( 0 ),
    .USE_MULT ( "MULTIPLY" ),
    .A_INPUT ( "DIRECT" ),
    .B_INPUT ( "DIRECT" ),
    .DREG ( 0 ),
    .SEL_PATTERN ( "PATTERN" ),
    .MASK ( 48'h3fffffffffff ),
这些寄存器都没有用,是不是给输入再经过组合逻辑就直接就输出了,不存入寄存器中
PS:我的程序中就只有一个assign out=a*b

网友:
干嘛不直接在图形界面选MULTIPLIER呢,比这样用原语例化方便多了

网友:
仅相乘, 取消了in out reg , 就相当于组合逻辑的乘法器, 不放心的话仿一下

直接a*b, 综合选项里强制使用DSPBlock做乘法就自动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