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A一个关于LSB的概念理解问题

楼主(2016-10-20):
问题:对于一个3bit的AD/DA,其LSB应该是Vref/8,还是Vref/7.
我看有些书上理解为Vref/8,那么又有一个问题,若其“000”对应电压为0,那么其“111”对应的只有Vref/7,其FSR只有7/8Vref,而模拟的FSR是整个Vref?如何取理解尼,这个LSB到底应该是除以2^n还是2^n-1?

楼主:
顶一下,谁帮忙理解理解,万分感谢!

网友:
每段大小不是1/8吗?和LSB的定义和位置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想一下,1/8Vref的话,0V对应“000”;7/8Vref则对应的是“111”,那么Vref电压AD咋输出?还是“111”?您看这里怎么理解?

网友:
按你的理解,1/16 VREF不还是000,这不也是问题,这问题大了呀!
ADC又不是理想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有量化误差的

网友:
對於理想的3-b ADC來說, 類比輸入是:
0~1/8VREF: 得000
1/8VREF~2/8VREF: 得001
...以此類推...
7/8VREF~VREF: 得111
一共有8段範圍,8種code輸出
所以一個VLSB是定義為VREF/8無誤.

此外,也有的定義是採用:
-1/16VREF~+1/16VREF: 得000
+1/16VREF~3/16VREF: 得001
...以此類推...
(類似四捨五入概念)

网友(点评):
通俗易懂

网友:
本身ADC就有量化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