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R

楼主(2016-10-20):
数模混合的,数字模块因为比较小,电路是直接在ic5141下搭建起来,不知道能不能用encounter来布线?如果可以,怎么做?求大神解惑?

网友:
你直接把整个数字流程问出来了
RTL-->综合-->formality-->R-->formality-->starRC-->T-->virtuoso,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有点不一样,电路已经用ic5141搭出来,不是用verilog搭的。
只是单纯想让encounter自动放置标准单元和自动连线,相当于对时序和时钟树不管,但是看encounter 输入格式好像必须要verilog或者VHDL,搞的有点晕了

网友B:
我们家的做法是根据原理图写出对应的verilog,然后再放到encounter去做。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直接从原理图产生出verilog来。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2020-05-25):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的做法是根据原理图写出对应的verilog,然后再放到encounter去做。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直接从原理图产生 ...

有的,可以借助于Candenc 的工具 从原理图中抽出来

网友(2022-06-16):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的做法是根据原理图写出对应的verilog,然后再放到encounter去做。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直接从原理图产生 ...

打开schematic, launch-- plugins-- simulation -- NC-verilog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