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3次谐波比较大,求原因和解决方案

楼主(2016-10-20):
理想开关情况,理想运放怎么还会有3次谐波?

网友:
把仿真步进设小点仿真。

楼主:
我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A(2021-05-01):
所以楼主解决了吗,求解答

网友(2022-01-09):
引用 网友A:
所以楼主解决了吗,求解答

求解答+1

网友A(2022-08-29):
所以楼主解决了吗,我使用理想运放开关仿真没有三次谐波,但是实际运放仿真三次谐波没有办法降低,噪底也升高,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网友(2023-04-04):
听了二楼的建议之后试了一下,将retol由1e-3减小为1e-8,噪底确实减小了,但三次谐波没有变化;我的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B:
求解答,如何解决的。

网友C(2023-06-08):
引用 网友A:
所以楼主解决了吗,我使用理想运放开关仿真没有三次谐波,但是实际运放仿真三次谐波没有办法降低,噪底也升 ...

请问您解决了问题了嘛,我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解答,如何解决的。

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嘛,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嘛,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没解决…应用上够用了就没继续降低…你可以看下运放的VOV,和共模的情况

网友(2023-09-09):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问题了嘛,我遇到了同样问题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遇到同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24-01-17):
解决了么,我用simulink搭的理想调制器,三次谐波很明显。明明是理想的,为什么还会有三次谐波?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么,我用simulink搭的理想调制器,三次谐波很明显。明明是理想的,为什么还会有三次谐波? ...

这个问题,同问  看过有电路仿真结果三次谐波比simulink仿真还低的。。

网友F:
可以看看understanding sigma delta那本书有写用理想模型搭建产生谐波的原因,好像是因为量化器非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understanding sigma delta那本书有写用理想模型搭建产生谐波的原因,好像是因为量化器非线性 ...

请问是书里哪一章节提到的呀

网友(2024-07-09):
讲量化器那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么,我用simulink搭的理想调制器,三次谐波很明显。明明是理想的,为什么还会有三次谐波? ...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