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两种器件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

楼主(2016-10-20):
求问有经验的大哥,这两个器件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估摸着是个电容,PIP电容,图上标的一层是poly,上面一层粉红的应该是另一层poly。上面的红道道用金属串联着,应该是电阻。但这样不就出现了3层poly了吗?有这种工艺吗?而且这几个红道道通过金属与下极板相连,为什么又要做在上极板上面?
第二个图就完全看不懂了,做在n阱里,应该是个pmos,为什么长这样?

网友:
第二个是电阻

网友:
第二个图是就mos管,4个mos并联吧。上下两个poly连到一起拉,source端接到一起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是这样,中间那一细横条是什么?貌似什么都没连

网友(2021-10-27):
第一个是电容,红的是电阻,电阻在PL和M1之间。第二个是电阻,中间的横线没有连接关系,可以不管

网友:
图一:pip上有个薄膜电阻

网友:
图一像是电容上叠加了金属电阻

网友:
1.电容上电阻:2.mos管,明显的有S,D,G,至于有端是否看线网。